[Cadence Sigrity] Allegro到Sigrity的转换 文件格式转换

楼主(2013-01-05):
关于如何转换allegro/SIP的设计文件到Sgrity的spd文件,一般有以下三种方法:
1.        Brd/sip文件直接通过spdlinks工具转换,这个电话中已经提到。在没有Allegro/SIP的license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具体的做法是:
A.        安装Allegro Free Physical Viewer。
B.        从其他安装过Allegro/SIP的电脑中拷贝extracta.exe和cdsCommon.dll两个文件,两个文件分别位于:
<your_spb_install_dir>\tools\bin\cdsCommon.dll
<your_spb_install_dir>\tools\pcb\bin\extracta.exe
C.        将这两个文件拷贝到Allegro Free Physical Viewer所安装目录的tools\pcb\bin目录下,替换原有cdsCommon.dll。
D.        打开spdlinks,选择需转换的brd/sip文件。

E.        在spdlinks窗口中点击Setting,在弹出的Sigrity BrdExtractor窗口中输出AFPV的env和extracta.exe所在目录
<your_AFPV_install_dir>\share\pcb\text\env
<your_AFPV_install_dir>\share\pcb\tools\bin\extracta.exe

F.        OK后可执行转换

2.        在Allegro/SIP中先将设计文件生成ODB++文件,然后用spdlinks工具转换。
3.        在Allegro/SIP中先将设计文件导出dsn文件,然后用DSN2SPD工具转换。具体方法如下:
A.        在Allegro/SIP中选择File -> export -> Router,导出dsn文件

B.        在Allegro Sigrity Suite Manager中打开DSN2SPD工具,然后选择输入的dsn文件和输出的spd文件,(setting中可保持默认,)点击Translate即可。

推荐使用ODB++ ,用DSN2SPD可能会存在数据丢失

网友(2013-10-14):
正好需要,谢谢啦

网友(2013-11-13):
都说最好将PCB文件转成ODB++,再转成.spd文件。
但我用同样一个文件,Allegro 16.6版本的.brd文件4.45M,通过.brd转.spd文件是5.36M
把.brd输出ODB++文件,是2.5M,再通过ODB++转.spd就变成了11.7M了
第一种方法:通过.brd转.spd会有很多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过孔的地方,要手动修改
第二种方法:通过.brd->ODB++  ->.spd,问题倒没有,过孔处理得也很好,但是对文件的操作就变得很慢,基本上无法操作。用第一种基本没问题,可以很顺利操作。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还是我的操作在问题,求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用第一种方法转换,stackup与.brd一致
用第二种方法转换,stackup与.brd有所不同,有些参数发生改变

网友(2014-03-26):
光是一些导线的brd文件能转换吗?

网友(2014-12-10):
版主:文中所提到的 spdlinks有适用于allegro16.6版本的吗 还请告知一二。谢谢!

楼主(2015-01-15):
cadence allegro capture SIP sigrity软件原厂销售shgzhou # cadence.com 把#换成@即可

网友(2016-12-13):
allegro  sigrity spd  links软件包

网友(2017-04-06):
顶!d=====( ̄▽ ̄*)b  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2020-03-16):
    后排学习一下,顶

网友(2020-10-15):
    好帖刚好查找怎么转换,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1-09-23):
    mark一下,跟着大神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