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的GERBER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3-01-05):
如图,这些时间制板厂老说我的GERBER孔与孔盘位置不对。我所说的孔是指钻孔.drl文件,孔盘是指的是多层板的某层用VIA CLASS/TOP,PIN/TOP出的GERBER.如图

我研究了一下,发现和出GERBER时的精度有关系。按默认的设置就基本不偏,只有很少的孔偏位。如果把FORMAT

前后的位数都改为5则偏的很利害,整个PCB板都会偏,就像图1一样。而且板厂还说我的随圆形孔和钻孔表上的孔大小有偏差。这个我一直没有搞明他们是怎样测量。现上来问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些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A:
geber的format设置成5 5是没问题的。
楼主有没有把NC drill的format改成3 3?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ber的format设置成5 5是没问题的。
楼主有没有把NC drill的format改成3 3?

你好!请问这地方要改为多少合适呢?是不是GERBER的format改5, 5时,钻孔要改为3,3 呢??,谢谢!!

楼主:
还在等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等求解……。

gerber设为5:5,那么转孔数据也设为5:5

网友:
因为ALLEGRO导出的GERBER以绝对坐标(最左下角)为原点,而导出的DRILL文件是以设定的坐标为原点,将ARTWORK右侧的FILM OPTIONS下的OFFSET X/Y设置成跟DESIGN PAREMETERS下的EXTENTS的LEFT X和LOWER Y一样的,试下看是不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楼主:
谢谢大家,我改天试试,这几天太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