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apture cis的元器件的属性栏变少的问题

楼主(2013-01-05):
大家好,在使用cadence的时候遇到一点问题,还请大家帮帮忙,问题描述如下:
原理图中的元器件的属性编辑栏变少了,如下图所示,所有的元器件的属性栏都变成这几项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恳请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大哥给我点建议,多谢

楼主:
补充下,我重新place part的时候,比如我想放置一颗电容,然后我选中电容后在原理图的编辑区准备放置,这时候我不放置,直接右击,看到属性,可以看到元器件的全部属性栏;然后我左击一下进行放置,随便放什么地方后,我再查看它的元器件属性,又变少了,如上图所示。
我怀疑是capture哪边的设置有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其实这个并不是什么问题,而是我不太会使用这个软件的缘故,出现上面的问题主要是在属性编辑对话框中,我没有选好filter by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