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cripts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3-01-05):
期间坐标输出的格式为
Position X        Position Y
1498.48        102.62
254.25        697.56
1750        510
1329.72        505.92
对应的语句为:
OutCell Format(part.PositionX, "0.00")
OutCell Format(part.PositionY, "0.00")

如果我想输出格式变为
Position
1498.48,102.62
254.25,697.56
1750,510
1329.72,505.92

Sub OutCell (txt As String)
        Print #1, txt; vbTab;
End Sub

网友:
OutCell Format(part.PositionX, "0.00");",";
OutCell Format(part.PositionY, "0.00")

网友:
OutCell Format(part.PositionX, "0.00");",";
OutCell Format(part.PositionY, "0.00")

Dim CurCol As Integer        'Current column index staring from 0

Sub OutCell (txt As String)
        w   = Widths(CurCol)
        txt = Left(txt, w)
        Print #1, txt; Space(w - Len(txt) + 1);
        CurCol = CurCol + 1
End Sub

楼主:
很感谢,但貌似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感谢,但貌似不对。

你只抽中間二句很难理解的

这是我以前做的,你可以看看

'This script has been generated by PowerPCB's VB Script Wizard on 2010/1/3 20:47:34
'It will create reports in Text format.
'For better look, turn off 'Word Wrap' item in the Edit menu of Notepad and use Courier or any other fixed width font.
'You can use the following code as a skeleton for your own VB scripts

'Arrays of column name and widths. You can modify them to rename, shrink, or expand columns
Const Columns = Array("Name", "Part Type", "PCB Decal", "SMD", "Value", "Position X", "Position Y", "Orientation", "Layer Name", "Layer Number")
Const Widths  = Array(     8,          10,          10,     3,       8,           10,           10,            10,           30,             12)

Sub Main
        'Make report file name from current schematic file name
        fname = ActiveDocument
        If fname = "" Then
                fname = "Untitled"
                report = DefaultFilePath & "\default.scr"
        Else
                nm = Left(fname, Len( fname) - 4)
                report = DefaultFilePath & "\" & nm & ".scr"
        End If
        Open report For Output As #1
        'Output report header
        Print #1, "# Scr file gen Ver 1.0 for EaglePCB by T.M.Lee  File:= "; fname; " on "; Now

        If UnitName(ActiveDocument.unit)<>"mils" Then
                '        Print #1,"GRID MIL;"
                Beep
                MsgBox "Convert only support 'mils' Please change at Tool/Options/Design units/to 'mils'"

                GoTo pro_end:

        End If
'        If UnitName(ActiveDocument.unit)="mm" Then
'                        Print #1,"GRID MM;"
'        End If
'        If UnitName(ActiveDocument.unit)="inches" Then
'                        Print #1,"GRID INCH;"
'        End If

        Print #1,"GRID OFF;"
        Print #1,"GRID MIL 1;"
    Print #1,"Set WIRE_BEND 3"
    Print #1,"Set OPTIMIZING On"

'    Print #1,"# Board designed Unit= ";UnitName(ActiveDocument.unit)
        Print #1,"#************************ Add part  ***************************************"

For Each opt In ActiveDocument.AssemblyOptions

                'Output table header
                L = UBound(Columns)
                CurCol = 0
                For i = 0 To UBound(Columns)
        '                OutCell Columns(i)
                        L = L + Widths(i)
                Next
        '        Print #1
        '        Print #1, String(L, "-")
                'Output table rows
                For Each part In opt.Components
                        CurCol = 0
                        Print #1,"ADD ";
                        Print #1,Left(part.Decal,Len(part.Decal));"@userAA.lbr ";

                If UCase$(Left$(part.Name,1))="R" Then
                                Print #1,"S";
                        End If
                 Print #1, UCase$(part.Name);
                    Print #1," R";Left(part.Orientation,Len(part.Orientation));

se part center instead of part location for free orgin ( no need to change  pads part orgin )
        '            Print #1," ("; Format(part.PositionX, "0.000" );
        '            Print #1," ";Format(part.PositionY, "0.000" );");";

                     Print #1," ("; Format(part.CenterX, "0.000" );
                     Print #1," ";Format(part.CenterY, "0.000" );");";

                        Print #1
Next part

                Print #1,"#************************ Add VIA   ***************************************"

Print #1,"CHANGE layer TOP;"

For Each aVia In ActiveDocument.Vias
                CurCol = 0

                 Print #1,"VIA 56 round 1-16 ";
                Print #1," ("; Format(aVia.PositionX, "0.000" );
                    Print #1," ";Format(aVia.PositionY, "0.000" );");";

        '    OutCell Format(aVia.PositionX, "0.000")
        '        OutCell Format(aVia.PositionY, "0.000")
                Print #1
        Next aVia

        Print #1,"#************************ Add route   *************************************"

'Print #1,"CHANGE layer TOP;"
'Print #1,"WIRE '#$$$1' 12.0000 (750.000  1450.000) (825.000  1525.000);"

        Next opt

layer=1
layer_use=" "
Print #1,"CHANGE layer TOP;"
For Each seg In ActiveDocument.RouteSegments
                CurCol = 0
                If Val(seg.layer)<> layer Then
                layer=Val(seg.layer)
                layer_use=Str$(layer)
                If layer="1" Then
                layer_use=" TOP"
                End If
                If layer="2" Then
                layer_use=" BOTTOM"
                End If

                Print #1,"CHANGE layer";layer_use;";"
                End If

                Print #1,"WIRE '#";
                Print #1, seg.Net;"'";" ";
        '        Print #1, Format(seg.Length, "0.000" );" ";
                Print #1, Format(seg.width, "0.0000" );" ";
        '        Print #1, IIf(seg.SegmentType = ppcbSegmentLine, "Line", IIf(seg.SegmentType = ppcbSegmentArc, "Arc",""));" ";
        '        Print #1, ActiveDocument.LayerName(seg.layer);" ";
'                Print #1, seg.layer;" ";
                Print #1,"(";
                Print #1, GetPoint(seg, 1, 1);" ";
                Print #1, GetPoint(seg, 1, 2);
                        Print #1,") ";

                        Print #1,"(";
                Print #1, GetPoint(seg, 2, 1);" ";
            Print #1, GetPoint(seg, 2, 2);
            Print #1,"); "

'                    Print #1,"(";
'                Print #1, GetPoint(seg, 3, 1);" ";
'                Print #1, GetPoint(seg, 3, 2);
'                Print #1,") ";

'                Print #1
        Next seg

Print #1,"GRID DEFAULT;"

        StatusBarText = ""
        Close #1
        'Do not forget quotes for file name!
        Shell "Notepad " & Chr(34) & report & Chr(34), 1

pro_end:
End Sub
Function GetPoint (seg As Object, i As Integer, j As Integer)
        GetPoint = ""
        If (UBound(seg.Points, 1) >= i) And (UBound(seg.Points, 2) >= j) Then GetPoint = Format(seg.Points(i, j), "0.000")
End Function

Function GetOptName(opt As Object)
        GetOptName = Left(opt.Name, Len(opt.Name) - (Len(ActiveDocument.Name) + 1))
End Function

Function AttrVal (obj As Object, nm As String)
        AttrVal = IIf(obj.Attributes(nm) Is Nothing, "", obj.Attributes(nm))
End Function

Dim CurCol As Integer        'Current column index staring from 0

Sub OutCell (txt As String)
        w   = Widths(CurCol)
        txt = Left(txt, w)
        Print #1, txt; Space(w - Len(txt) + 1);
        CurCol = CurCol + 1
End Sub
Function UnitName(unit As Long) As String

Select Case unit

Case ppcbUnitMils

UnitName = "mils"

Case ppcbUnitInch

UnitName = "inches"

Case ppcbUnitMetric

UnitName = "mm"

Case Else

UnitName = "unknown"

End Select

End Function

楼主:
Const Columns = Array("Reference Name", " Part Name", "Place Side", "Abs.Ang","Coordinates X","Coordinates Y", "Value","Value2")
Dim fname As String

Sub Main
        fname = ActiveDocument
        If fname = "" Then
                fname = "Partlist"
        End If
        tempFile = DefaultFilePath & "\temp.txt"
        Open tempFile For Output As #1

        StatusBarText = "Generating report..."
        'Output table header
        For i = 0 to UBound(Columns)
                OutCell Columns(i)
        Next
        Print #1
        'Output table rows
        For Each part in ActiveDocument.Components
                OutCell part.Name
                OutCell part.PartType
                OutCell ActiveDocument.LayerName(part.layer)
                OutCell part.Orientation
                'Outdoor Format(part.CenterX, "0.00" )
                'Outdoor Format(part.CenterY, "0.00" )
                Print #1, Format(part.CenterX, "0.00" );
        Print #1,",";Format(part.CenterY, "0.00" );
                OutCell Format(part.PositionX, "0.00")
                'OutCell Format(part.PositionX, "0.00")
                'OutCell Format(part.PositionY, "0.00")
                OutCell AttrVal(part, "Value")
                OutCell AttrVal(part, "Value2")
                Print #1
        Next part

        StatusBarText = ""
        Close #1
        ExportToExcel
End Sub

Function AttrVal (obj As Object, nm As String)
        AttrVal = IIf(obj.Attributes(nm) Is Nothing, "", obj.Attributes(nm))
End Function

Sub ExportToExcel
        FillClipboard
        Dim xl As Object
        On Error Resume Next
        Set xl =  GetObject(,"Excel.Application")
        On Error GoTo ExcelError        ' Enable error trapping.
        If xl Is Nothing Then
                Set xl =  CreateObject("Excel.Application")
        End If
        xl.Visible = True
        xl.Workbooks.Add
        xl.ActiveSheet.Paste
        xl.Range("A1:H1").Font.Bold = True
        xl.Range("A1:H1").NumberFormat = "@"
        xl.Range("A1:H1").AutoFilter
        xl.ActiveSheet.UsedRange.Columns.AutoFit
        'Output Report Header

        xl.Rows(1).Insert
        xl.Rows(1).Cells(1) ="#######################################################################################################################"
        xl.Rows(2).Insert
        xl.Rows(2).Cells(1) = Space(1) & "Partlist-Report for " & fname
        xl.Rows(3).Insert
        xl.Rows(3).Cells(1) ="#######################################################################################################################"

        'xl.Rows(1).Font.bold = True
        xl.Range("A1").Select
        On Error GoTo 0 ' Disable error trapping.
        Exit Sub

ExcelError:
        MsgBox Err.Description, vbExclamation, "Error Running Excel"
        On Error GoTo 0 ' Disable error trapping.
        Exit Sub
End Sub

Dim CurCol As Integer        'Current column index staring from 0

Sub OutCell (txt As String)
If txt="Top" Then
txt="A_SIDE"
End If
If txt="Bottom" Then
txt="B_SIDE"
End If
        Print #1, txt; vbTab;
End Sub

'Dim CurColl As Integer        'Current column index staring from 0
'Sub Outdoor (txtl As String)
'        wth= Columns(CurColl)
'        txtl = Left(txtl, wth)
'       Print #1, txtl; Space(wth - Len(txtl) + 1);
'        CurColl = CurColl + 1
'End Sub

Sub FillClipboard
        StatusBarText = "Export Data To Clipboard..."
        ' Load whole file to string variable
        tempFile = DefaultFilePath & "\temp.txt"
        Open tempFile  For Input As #1
        L = LOF(1)
        AllData$ = Input$(L,1)
        Close #1
        'Copy whole data to clipboard
        Clipboard AllData$
        Kill tempFile
        StatusBarText = ""
End Sub

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按照你的格式我能弄出要求的形式,但是需要以函数的形式输出。给你看看我的吧,不能直接printf。麻烦你帮忙弄个调用函数的格式,谢谢~

网友:
不能直接printf。

弄个调用函数的格式

不明白怎样是调用函数的格式?

楼主:
Sub Main
        fname = ActiveDocument
        If fname = "" Then
                fname = "Partlist"
        End If
        tempFile = DefaultFilePath & "\temp.txt"
        Open tempFile For Output As #1

        StatusBarText = "Generating report..."
        'Output table header
        For i = 0 to UBound(Columns)
                OutCell Columns(i)
        Next
        Print #1
        'Output table rows
        For Each part in ActiveDocument.Components
                OutCell part.Name
                OutCell part.PartType
                OutCell ActiveDocument.LayerName(part.layer)
                OutCell part.Orientation
                'Outdoor Format(part.CenterX, "0.00" )
                'Outdoor Format(part.CenterY, "0.00" )
                Print #1, Format(part.CenterX, "0.00" );
        Print #1,",";Format(part.CenterY, "0.00" );
                OutCell Format(part.PositionX, "0.00")
                'OutCell Format(part.PositionX, "0.00")
                'OutCell Format(part.PositionY, "0.00")
                OutCell AttrVal(part, "Value")
                OutCell AttrVal(part, "Value2")
                Print #1
        Next part

        StatusBarText = ""
        Close #1
        ExportToExcel
End Sub

请看这里是采用调用OutCell 子程序 生成的信息。

Sub OutCell (txt As String)
 Print #1, txt; vbTab;
End 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