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办法让AD软件运行的更快

楼主(2013-01-05):
如题。
大家一起探讨下,AD软件为什么会这么耗资源,有没有优化的空间。

网友:
听到你这样说,我就想骂AD的人,哈哈,
软件大没关系,功能要强呀,PCB方面在几大主流软件中,还是最弱的,
AD规则设置过于罗嗦,没有PADS,ALLEGOR,EE方便。想定义一些规则要设置半天。
如果这些改良了,有时间就优化优化软件吧,让他运行得更爽快一些。

尼妹天天东整西整跟SCH,PCB无关的东西。AD除了这两个,我真想不出来中国人还用它的神马。

我觉得AD的原理图已经很强了,网表输出再优化下就好了,比如像ORCAD那样细致的定义输出网表。
PCB做成EE功能强悍就好了。规则定义,要换一个风格就好了,这样起码在低端市场也要做个王者。
要想走中高端的话,再设计或者收购一个PCB仿真系统,整合下就OK.

哈哈,牢骚发多了,,,,,,,,

网友:
如果让cadence或者pads整合得像altium一样,我认为他们会更卡
因人而异吧,自己用着顺手就好

如果LZ无法提高电脑的硬件配置,我有通常是这样来提高运行速度的
1、关闭online DRC
2、关闭SOLDER等不常用层,并把焊盘过孔设置为透明模式
3、关闭和强化显示的有关功能

楼主:
我觉得AD软件在铺铜和DRC检查的时候比较慢,如果能把这两项优化了,对于速度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关键是有没办法来实现呢,还望各位前辈们一起探讨。

网友:
我觉得AD挺好用的,只不过就是显示方面太占内存

网友:
规则设置能像ALLEGRO表格样就爽了。另外。他的铺铜在铺时太慢了。

网友:
    我也觉得很慢,家里的电脑编译一下库就卡半天,想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