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扩flash擦除的问题

楼主(2013-01-05):
FLASH擦除程序:
Uint16 ChipErase(void)
{
Uint16 Data;
Uint32 TimeOut,i;
/***********以下过程需要严格遵守**************************/
*(FlashStart + 0x5555) = 0xAAAA; //需要对FLASH的0x5555单元写0xAAAA
*(FlashStart + 0x2AAA) = 0x5555; //需要对FLASH的0x2AAA单元写0x5555
*(FlashStart + 0x5555) = 0x8080; //随后对FLASH的0x5555单元写0x8080;
*(FlashStart + 0x5555) = 0xAAAA; //乊后对FLASH的0x5555单元写0xAAAA
*(FlashStart + 0x2AAA) = 0x5555; //需要对FLASH的0x2AAA单元写0x5555
*(FlashStart + 0x5555) = 0x1010; //需要对FLASH的0x5555单元写0x1010
i = 0;
TimeOut = 0;
while(i<5)
{
Data = *(FlashStart + 0x3FFFF);
if (Data == 0xFFFF)
i++;
else i=0;
if ( ++TimeOut>0x1000000)
return (TimeOutErr);
}
for (i=0;i<0x40000;i++)
{
Data = *(FlashStart + i);
if (Data !=0xFFFF)
return (EraseErr);
}
return (EraseOK)
为什么i<5,FlashStart + 0x3FFFF,++TimeOut>0x1000000

网友(2013-04-23):
能給閃存芯片資料嗎?

网友:
應該是一顆 128K x 16 的閃存,Word Address = 0x3FFFF 是最後的位址。

  • FlashStart + 0x3FFFF
    是閃存最後一個位址,這要看 CPU 定址,因為有的 CPU 定址是 Internal ROM 或 RAM 在前面,所以閃存位址會有一個 Offset,FlashStart 就是 Offset。
  • i < 5
要讀到 5 次最後一個位址的內容等於 0xFFFF 再往下做,閃存內容被抹除後是 0xFFFF。下一段是檢查 0x00000 ~ 0x3FFFF 整顆閃存是否有被清除乾淨。
  • ++TimeOut > 0x1000000
i < 5 的迴圈檢查要設一個計數器,不然閃存有問題無法抹除,程序就會卡死。執行太久,發現最後一個位址都無法清除就不要再做了,回應 return (EraseErr) 告訴主程序閃存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