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B指导

楼主(2013-01-05):
右下部分是输入供电部分,24V输入,经过7815,7805产生15V,5V,还有个DC-DC隔离模块,用来产生负压。
右上部分是485部分。
左边是2个ADC器件,要求正负15V供电,这个芯片的数字5V可由芯片内产生也可外接。
剩下的就是2051了。
求评价,求指导,谢谢。

网友A:
你的元件很多已经超出板边了,可以适当的调整
连接大焊盘的地方可以适当加粗,最好用上泪滴,在tools下面
因为是图片,我也看不出来什么,LZ自己多检查检查

在design下面board shape可以设置默认黑色区域(软件默认板框)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元件很多已经超出板边了,可以适当的调整
连接大焊盘的地方可以适当加粗,最好用上泪滴,在tools下面
...

超出板边的有7815和7805,及输入输出的两个端子。
端子设计就是这个样子的。7815和7805超了些,但感觉不好往里挤了。外壳还有些富裕量,可能没事。
板子是截图时旋转了下。已上附件。
谢谢指教,一会试试加泪滴。

网友B:
如图,大概说几个问题。

网友C:
部分器件超出板框,可能会在安装的时候和结构干涉...
有些器件摆放过近,机贴的时候容易连焊或者不方便焊接;

直插器件背面摆放器件不要离直插器件焊盘过近,不然焊接的过程中可能会使锡膏流入焊盘导致焊盘堵塞;

晶振的电容最好是位于晶振与IC之间,这样电容才有作用;
部分走线的节点部分可以稍微处理下(尽量不要有直接出现);

这样不就好多了..

15V电源那里可以稍微修改下的;

记住,电源方面这样走线是大忌,一个不小心你的板子就烧掉了;

呵呵...啰嗦了点...没什么大问题,都是一些细节的问题,画PCB的时候养成个好习惯很重要,现在是小型简单PCB不会有太大问题,如果是那种高速高密度PCB这样就会存在一些隐患...都是一些个人简介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部分器件超出板框,可能会在安装的时候和结构干涉...
有些器件摆放过近,机贴的时候容易连焊或者不方便焊接; ...

部分器件超出板框,可能会在安装的时候和结构干涉...
有些器件摆放过近,机贴的时候容易连焊或者不方便焊接;
直插器件背面摆放器件不要离直插器件焊盘过近,不然焊接的过程中可能会使锡膏流入焊盘导致焊盘堵塞;

这些确实是问题,布局时也很头疼。这次不想动了,每次都是犹豫半天最后还是这个结果。

直角的处理谢谢指点。

晶振电容的位置,如何电容放在晶振和单片机之间,那么晶振电容的接地端朝向哪个方向好呢?是相对还是相背?晶振接地点有什么说法?

关于15V接入点那里,为何我的布局是大忌?需要15V的各部分分别从15V电容处取电,这样相互干扰是否小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部分器件超出板框,可能会在安装的时候和结构干涉...
有些器件摆放过近,机贴的时候容易连焊或者不方便焊接 ...

可能你看错了,我是先说明问题所在下面才是配图的.最后那个问题我说的并不是你布局的问题,而是你B1515S与滤波电容连接的那根线的连接,在电容端铜皮的接触面积过小,电流不大也就算了,如果电流比较大的话这样PCB做回来上电以后这根铜线估计会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看错了,我是先说明问题所在下面才是配图的.最后那个问题我说的并不是你布局的问题,而是你B1515S与 ...

这个,是这样的,这条线如果我从DCDC的15V网络点完全连到电容15V的网络点的话,那么从电容15V网络点到ADC15V供电引脚的这段拉线就会消失,所以暂时连成那样了。忘记改了。
现在想想,可能是15V到ADC这段线没有完全连到ADC供电引脚上引起的,因为那段拉线太粗了所以就走到他们接触就停了。

能否再介绍下晶振电容该如何布局好?及晶振电容如何接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这样的,这条线如果我从DCDC的15V网络点完全连到电容15V的网络点的话,那么从电容15V网络点到ADC ...

可能是因为你开了自动删除回路选项,关闭了就好了.
晶振的话最好是从IC优先经电容在到晶振这样效果最好,电容一般都是单点接地.20pF电容用0603的就行了,用不着080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大概说几个问题。

不好意思现在才恢复您的点评,因为太多了。

第一张图中,您提到的器件封装问题,上面的是5.08间距的端子,因为有根GND的采样线想绕过去,就把中间的焊盘改小了。
下边的那个是个直插的双色灯,这个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第一张图中下半部分提到的器件重叠,确实是个问题,我也很头疼。这次想就先这样吧。

第二张图,您说的器件太近应该是晶振电容太靠近晶振,我会修改下,将电容放在晶振和单片机之间并适当拉开距离。

您所说到的走线优化,我还是觉得各部分单独从滤波电容处独立取电好点,我也说不上理由来。也许您能说服我。

第三张确实是问题,不贴了。

第四张说的,器件太近,我是想将这部分的面积尽量减小,以加大底层的地敷铜面积。

第五张图中,绕的比较大的线是输出电压采样线,没有什么电流,我觉得这样也许也行。经过0603封装电阻的是输出电压信号。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3D&noupdate=yes
第六张图中上半部分的那个GND线是输出负的采样信号,所以想独立的接到输出GND端子上。
下半部分确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好呢,也想着在顶层上敷大面积地打很多空到底层。还是单片机晶振和单片机下敷一块地,然后打一个过孔到底层?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现在才恢复您的点评,因为太多了。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U ...

我指的封装问题是说,丝印可以在过孔的地方切断。避免丝印打在焊盘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因为你开了自动删除回路选项,关闭了就好了.
晶振的话最好是从IC优先经电容在到晶振这样效果最好,电 ...

用0805的是想着方便手工焊接。
晶振部分单点接地,是否单片机下面顶层部分单点接地更好?还是多打过孔到底更好?
这是2个STM8的推荐布局。

楼主:
我想将底层下半部分从中间分开,这样是否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