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封装替换问题

楼主(2013-01-05):
一块老板子,器件封装错了,想替换一个,直接从库里调一个封装出来,没有属性的,替换它,但网络连不上,16.3有没有类似功能,能让线跟焊盘连上?求高手……

网友:
把原来的删除,如果管脚序号没问题,网络就会自动加到管脚上吧,不然要重新加载网络表

楼主:
网络是不能自动加上的,调出来的器件网络是没有属性的,不能刷网表的前提下,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可以自己增加网络。。。

网友:
新器件的属性设置跟旧的一样,路径设置好,旧的删掉,新的调出来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