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封转替换失败

楼主(2013-01-05):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封装替换的问题。
我之前做了一个定位孔的封装,但是后来进行了更改,现在进行替换,但是替换完成后,总提示有错误,我不知道错误的原因在哪里。想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提示的错误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封装目录下 没有PAD信息, 需要把PAD文件放到封装目录下

网友B:
焊盘封装存放路径不对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目录下 没有PAD信息, 需要把PAD文件放到封装目录下

已经解决了
是焊盘名字未能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盘封装存放路径不对奥

已经解决了
是焊盘名字未能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