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3走线问题

楼主(2013-01-05):
请问,cadence16.3中,微调器件时如何牵动走线一起调动?(每次都是器件移动,连好的线不能自动跟随器件移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562-1-1.html

网友B:
调线命令下 options 窗口 选择 STRETCH E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562-1-1.html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线命令下 options 窗口 选择 STRETCH ETCH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