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六层板感受

楼主(2013-01-06):
第一次试画了一个嵌入式的六层板,发现 差分对 5组;等长线8组,2个BGA扇出,感觉很难啊!
在此,想请教下各位大侠,正确的步骤是如下这样吗?
先扇出,再手工画好差分线,然后手工画各等长线,接着连好信号线,再去连电源线(3.3,1.8,1.3,5.0)最后连地线和覆铜。

网友:
Ruter自动布线

网友:
    先搞BGA,和差分,电源后面再搞!

楼主:
    1、(CPU、DDR)BGA的差分线、等长线感觉能布好,真是太不容易了!
2、 ROUTER的自动布线是比较方便,但是我觉得自动布线又布不了差分线,只能自动布等长线。
3、 而且,ROUTER自动布好的等长线,很难看!!!(像乱跑一样) 感觉还是得自己手工布,才能接受布线的效果。

网友:
    我好象学一下呀,可是没机会,我布的板都只是两层板,楼言主能不能把你那个传给我学习一下呀

网友A:
    差分线和等长线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
    等长线比如DDR的数据线、地址线,只要求等长;

楼主:
    差分线要求等距 和等长 比如时钟信号CLKN,CLKP 等

楼主:
    在画的图的一部分

网友(2013-11-06):
    楼主用的什么画图软件啊,请指点

网友:
    学校了 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分线和等长线有什么不一样?

差分线的目的是抑制共模信号,等长线的作用是提高数据同步的特性,大概是酱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