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扇出过孔选择----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2013-01-06):
设计中用到了256个脚BGA封装的FPGA,请教各位,在扇出时怎么选择过孔,我发现好像只能用default中的via设置项,我特意增加了区域约束,还是无法实现选择其他的过孔,请各位指点一下,小弟在此谢过!
补充:我用的是16.3的版本

网友A:
在规则管理器中设置,即你设置线宽的地方,往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规则管理器中设置,即你设置线宽的地方,往右看……

谢谢!请教:是不是扇出的过孔选择只能是default种的VIA?

网友:
可以自己加个规则,如diff(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