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相同NET连线报错

楼主(2013-01-06):
今天画PCB的时候,遇到了这一个问题。是不是我的规则里面做了什么设置啊。但是之前正常的。

网友:
你的线是不是一个在顶层,一个在底层啊,你在查查看

网友:
右击查看错误提醒

网友:
你这个地方有个小“天线”,确定打开remove loops,吧这一小节重新走下线吧

网友:
删了再走,如果还有,具体看报什么错误

网友:
    删干净了再走,我以前也是这样!

网友:
    有小线头,重新走

网友:
    是两跟线的热点没有放在一起。

网友:
    你把删格设大点看看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规则设计跟芯片的管脚间距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