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中查找

楼主(2013-01-06):
pcb图中,怎样快速找到某个器件啊?

网友:
快捷键 J+C 然后输入需要需要查找的位号就可以了,要学会多用快捷键

网友:
二楼是器件高亮,三楼是鼠标指向器件,都可以找到,看LZ的需要

网友:
    怎么恢复到查找器件前的状态呢

网友:
    楼上的,按SHIFT+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