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ayout Plus在Candence16.3中是哪个软件?

楼主(2013-01-06):
请问Layout Plus在Candence16.3中对应的是哪个软件?因为我原来画的图都是Layout Plus10的,要用的。
谢谢大家。

网友A(2013-02-18):
我以前也在找这个,只有16.2及以前的版本有Layout Plus
为了这个,我在另外一台电脑个10.X的版本,我只有Layout Plus转化格式,
据说可以多版本共存,但我懒得重装了,呵呵

网友(2013-08-29):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在找这个,只有16.2及以前的版本有Layout Plus
为了这个,我在另外一台电脑个10.X的版本,我只有Layo ...

大侠,能给我发一个吗,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