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啊。。低噪放的板子

楼主(2013-01-06):
本人刚刚毕业到公司,画了个低噪放的板子,频率是751MHz。这个是低噪放和混频在一起的。大家多多的指教哦。。。谢谢了

楼主:
这个是处女贴哦哈哈。。。。。。还请那些经验高深的大牛门多多的批评指教,为俺的第一版能顺利通过哦

网友A:
贴原理图,丝印标的太粗太小。

网友B:
C2 C5对调一下位置
R1最好去掉  它跨了RFout,且两边的走线与RFout平行 基本就把电源的噪声又引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原理图,丝印标的太粗太小。

徐老师,原理图在这,您看看,多指导哈,谢谢了

下面的是PDF里面给的电路图

顺便问下这个丝印层应该是多少合适呀,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 C5对调一下位置
R1最好去掉  它跨了RFout,且两边的走线与RFout平行 基本就把电源的噪声又引进来了

您好,多谢您的指点,这个R1是按照PDF里面给的画的,您看看这个图,

不过您指点的那个电源和信号线平行我确实没有注意到,多谢您的指点,要是我在那个电源和信号线之间加一块铜皮打孔到地,请问可以么。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