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层

楼主(2013-01-06):
有那么多机械层,分别起什么作用啊, }3 C& Y8 P9 g

网友:
机械层起到一个标示作用,设计的时候可以放置标示信息,比如说结构信息说明、板框大小等等,也可以用作板框层,具体看看你自己设定,机械层属性都一样的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