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啊 纹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06):
我最近画了快板子 HDMI转VGA 结果我板子画好之后 发去生产 结果PCB厂的工程师和我们经理说 地铜分割太厉害 会有纹波 我想请问下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我以前都没听说过

网友:
纹波主要是针对电、地的直流电压来说,一般情况铜面太窄、铜面到负载器件太远,都会造成电源、地的电压降落较大,俗称为电源直流压降。直流压降大所反映出来的直接结果是电源、地的纹波较大。供电电源的纹波有具体要求,一般为5 percent.

楼主:
谢谢 有点懂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