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引弧电路中火花放电器在PSPICE里用什么来仿真呢?

楼主(2013-01-06):
2金币

上图中,P是火花放电器,当D1不断地给C充电至其两端电压超过放电器P的击穿电压时,放电器P发生火花放电,相当于建立起短路通道。此时电容C与T2的原边产生高频谐振,从而将高压脉冲耦合到主电路输出,引燃电弧。
我想仿真这个电路,P用什么来代替呢?有人说用压敏电阻就行?
还想问下压敏电阻和气体放电管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压敏电阻是指电压到达一定值时电阻突然减小,类似于你的气体放电管,但是应该气体放电管承受的电流比较大...

网友(2013-05-19):
楼主最终使用什么元件,达到了什么效果,结论?

网友(2014-04-29):
压敏电阻 限压型器件,气体放电管 开关型器件。气体放电管会有很大的尖峰,但通流能力强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