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问题请教

楼主(2013-01-06):
画完原理图以后,准备导入到PCB,但是出现下列情况,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没?求指点

网友:
图中问题为 器件没有封装,或者原理图中的封装名和PCB封装名没有对应上。修改原理图封装名即可

网友:
经常遇到,不过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原理图和封装图,然后重新加载封装

网友:
1.原理图里器件封装名称和封装库中不一致。2.两者两者pinname有可能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