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如何设置快捷键

楼主(2013-01-06):
  大家下午好!我刚刚装好了allegro16.3 软件,只装了PCB设计这个产品部分,打开文件也正常,现在只能通过鼠标滚轮放大和缩小,现在想请教大家如何设置快捷键,最好有PDF教程。谢谢!

网友:
source $TELENV

#                                组合快捷键↓
#*****************************************
alias ~C copy
#         复制

alias Del delete
#           删除

alias Esc cancel
#          取消

#                                单键快捷键↓
#*****************************************
funckey m move
#          移动

funckey " " pop finish
# 走线到另一个焊盘不远处时自动完成走线动作

funckey w done
# 做好了完成

funckey q oops
# 撤销到上一步

funckey g define grid
#         格点设置

#                                      旋转↓
#*****************************************
funckey " " iangle 90
#            旋转90度

funckey r rotate

#funckey tab spin
#            旋转

funckey h pop mirror geometry
#         普通模式下镜像

funckey h pop mirror
#         布局模式下镜像

#                                录制快捷设置↓
#*******************************************
alias .0.0254 replay grid00254.scr

#                                                快捷换层↓
#*******************************************************
funckey 1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2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3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4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5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6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4
funckey 7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0 'pop bbdrill;pop swap;subclass bottom'

#                                解决拖影命令↓
#*******************************************
#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

#                                        改变线宽
#***********************************************
funckey .1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0
funckey .2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20

#*******************************        END        **************************

网友A: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文献

谢谢

楼主:
还是不会,这个教程是在老版本基础上做的,有没有在16.3做的基础上的教程,谢谢

网友:
直接在env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