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7805焊盘

楼主(2013-01-06):
如下 贴片7805的焊盘,在导入PB以后会报错。我发现是由于中间的焊盘和上边的大方块焊盘太近,所以报焊盘距离过近的错误。下边的有网络,是GND,而上边的没有,所以还会报短路。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把器件上面的大焊盘添加GND网络就不报错了。具体操作:把PCB封装解锁,双击大焊盘添加GND网络即可。

给焊盘添加网络无需解锁器件的吧....

网友:
他那个封装里面好像不是一个焊盘吧,是一个不规则的FILL。如果是个独立的焊盘就不需要解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器件上面的大焊盘添加GND网络就不报错了。具体操作:把PCB封装解锁,双击大焊盘添加GND网络即可。

按您说的 解决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