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铺好的铜 做smooth之后铜就没有了

楼主(2013-01-06):
allegro 铺好的铜 做smooth之后铜就没有了  怎么回事啊 急急急~~~~~

铺好铜

铺好铜

smooth以后

smooth以后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

上图了

网友A:
    没加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加网络??

    有网络 应该是板子太大 出现bug了

网友:
    database check 一下,然后再看看和shape相关的参数设置。

网友:
    看你的图好像铺铜会被隔断,以前也有碰到。。。还是按区域铺铜吧

网友:
    ONLY BUG,暂时没有发现好的解决方案。只能改变铺铜方式。

网友:
    把shape 参数设置的地方,Void controls  Minimum aperture for artwork fill 的参数设置的大一点,问题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