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音响用触摸背光问题

楼主(2013-01-06):
请问蓝牙音响中,用的触摸按键,想一开机触摸背光灯亮,有按触摸时背光灯变更亮点,以方便判断当前的触摸有效,过几分钟无触摸动作时背光灯要熄灭。请问怎么做,是蓝牙模块调?还是触摸IC调?
问过触摸IC,只能做亮与不亮和延时,可就是不能做当有触摸时背光要高亮些,无触摸时恢复一般亮度,过几分钟再熄灭。帮帮我行吗?

网友:
那触摸IC能做亮和不亮及延时,那就说明IO只能输出0和1,不能输出PWM;那你要实现亮度的变化就要用到可以输出PWM的芯片,或者是用与门的方式:看示意图
说明:
1、最后那一个状态是开机的时候,无论触摸与否,只要IO口输出1同时PWM输出信号就能背光亮起来,亮度由PWM决定;
2、倒数第二个状态是开机完成之后可以关闭IO也可以IO不关闭,只要触摸数据给处理器,那么将控制PWM的大小,也就是亮度控制;

网友(2018-12-25):
    你们用的蓝牙音响用的哪款IC啊  想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