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10差分走线问题

楼主(2013-01-06):
今天在布线时忽然发现有对差分时钟需要交叉才能完成布线,那么这一对差分线可以走不同的层吗?(时钟为100MHZ)能走的话该怎么走线呢?请大神指点。。。

网友:
    差分一直都是我不怎么懂,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不可以走不同层,如果交叉可以出线方向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换层要两根线同时换,而且要在换层附近打地网络的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