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里包含sigrity吗?

楼主(2013-01-06):
请教一下安装16.6的朋友,里面包含sigrity吗?
能使用同一个和谐文件吗?
谢谢!

网友A:
16.6只是集成了接口,刚收购的东西没那么快就“合体”

楼主:
谢谢你
现在看是分开装,有连接接口,我想要知道的是和谐文件可以搞定Allegro Sigrity S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只是集成了接口,刚收购的东西没那么快就“合体”

谢谢你
现在看是分开装,有连接接口,我想要知道的是和谐文件可以搞定Allegro Sigrity SI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
现在看是分开装,有连接接口,我想要知道的是和谐文件可以搞定Allegro Sigrity SI吗?

不行,刚刚收购,license加密没那么快能够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