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ORCAD做原理图PADS做PCB的同学请进

楼主(2013-01-07):
我不知道论坛里有多少人在使用ORCA做原理图pads做PCB,但我相信大家一定遇到过这两者之间的同步问题,原理图修改了之后如何更新而不改变已有的布局布线?我目前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发现PCB的编号和原理图的对应不上,这搞的我BOM很难做。其实就是如何同步的问题,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使用转换工具,这种方法对于PADS9.3以上的就不好使,二是使用PADS中Compare ECO这个功能,通过比较两个PCB网表的信息,从而达到更新的目的,这个不受版本高低的限制,只认orcad导出的网表,目前我亲自验证,发现很好使,遂把这种方法发到这里来,让大家共同学习。好方法,要共享!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打开现有PCB Layout 文件,然后选中此设计的所有零件封装,将其保存在库中。(这一步是保证封装的一致性,理由嘛大家试试就知道了)。 2.打开原理图文件,(当然是ORCAD中打开了),输出网表(PADS格式)。
3.新建一个PADS设计,导入ORCAD中输出的网表,无任何错误后保存此PCB文件。
4.打开原来设计好的PCB Layout文件,选择择Tools\Compare/ECO Tools 弹出比对对话框。原始文件选择当前文件(需要更新的);新设计文件就选择刚才导入网表的那个PCB文件(新建的文件)。输出选项选择产生ECO文件,设置好ECO文件的路径后名称后按RUN. 如附件图纸设置:
5.比对完成后,关掉设计文件。重新打开原有的PCB Layout文件,选择导入 ECO文件,然后选择刚才产生的ECO文件,导入PCB。
6.导入PCB后,PCB文件中的网络连接就与当前原理图设计中的一致了。 7.虽然在Compare ECO Tools里面也有 asc的比较,但是必须用PCB文件比较才能顺利通过。

网友:
雖然有人發表過類似的帖,但是樓主還是願意用自己學習到的知識與大家分享,值得鼓勵。

网友:
这个方法太麻烦了,有没有简单些的。

网友(2013-04-08):
我也用compare eco这个方法,直接用LOGIC导入ORCAD原理图PCBFOOTPRINT要改变。不好使。

网友(2013-11-21):
简单加轻松愉快,很好使,我就是这样做的,随时修改原理图和PCB的

网友:
我也是使用此种方法!比较好用

网友:
我也经常使用这种方法,但是如果是偶尔小改动的话,可以在logic中改动然后直接同步到pcb中,这种方法相对来说更快捷一些

网友(2014-02-13):
我就是用pads的pcb文件和orcad的asc文件比较产生ECO文件的

网友(2014-04-29):
为什么用网表比较产生eco 会 “ECOGEN 失败“”呢? 只能先用pcb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