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rotel99中的封装 用到AD上

楼主(2013-01-07):
如图 别人用protel99画的PCB,我想用他的开关K1,但是我的AD10里面没有这个封装,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么?

网友:
在AD中直接将protel的板子导入(File-》import wizard-》protel),然后再导出为PCBLIB(在PCB界面-》design-》make PCB lib)。

网友:
99格式的原理图和PCB在AD软件里面都是可以打开的。AD是99的升级版,其实是一家的。

网友:
使用导入指引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