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删除测试点?

楼主(2013-01-07):
如题. 进行了自动放置测试点.
请问如何删除?
多谢!

网友:
一:器件模式下选中测试点直接delete。
二:如果需要整板删除的话,打开放置器件对话框,勾选Placed,找到所有测试点(添加前测试点命名统一),下面选择Unplaced,点击Apply即可,前提要保证测试点下面的过孔还存在,要不然还要一个个重新打孔。

楼主:
原来如此,我是讲via 先删除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