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把2块不同的板子拼在一起?

楼主(2013-01-07):
怎么样把2块不同的板子拼在一起?这样分别工厂打样。

网友:
这样不可以吧

网友:
如是层数同样的,用CAM350将GERBER拼在一起 比较方便实现,如想在PCB中做在一起:先要在LAYOUT时就开始,不要在等两PCB都做好了才想做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