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下

楼主(2013-01-07):
find 里有选择,但是鼠标到某个地方只能高亮,不能显示网络名,pin名,空白。
这是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A:
你應該是想看 datatip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應該是想看 datatip 吧!

嗯,要看到鼠标到底地方的网络名,pin名什么的,我现在是什么都看不了,空白的,试了几种方法了。都无效。

网友B:
setup-datatips customization里面设置下就可以了
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datatips customization里面设置下就可以了
希望可以帮到你

是在是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是不行啊

那你setup-user preference-display-datips
命令下怎么设置的?
方便的话截张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setup-user preference-display-datips
命令下怎么设置的?
方便的话截张图吧

怎样都是不可以的,奇怪的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样都是不可以的,奇怪的很。

这个设置是对的.
那setup-datatips customization里面关于pin netname那项设置截张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置是对的.
那setup-datatips customization里面关于pin netname那项设置截张图吧.

我全部选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全部选中的。

你试试find下面只勾选pin看看,还有刚刚上面的要在pin下面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find下面只勾选pin看看

不能显示信息。我准备重新装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显示信息。我准备重新装一个

不用
setup-datatips customization你的设置里面pin下面也全打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
setup-datatips customization你的设置里面pin下面也全打勾了吗?

嗯,全部。昨天就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全部。昨天就试了。

那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知道了

哈哈,我也不知道,唯一的只能重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不知道,唯一的只能重装了

会不会显示了,你没看到.
是在命令行的上方.不是在鼠标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