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放大后失真严重

楼主(2013-01-07):
我在把一个3V的方波放大到12V去控制MOS管的开关,频率是20K,可放大后波形失真严重,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建议你算算频率响应、上升时间、平顶跌落。
20K速度有点快,需要仔细算算。

网友:
1、Q6换成2N3904,Q10换成2N3906;同时将R49换成100K,将R9换成4.7K;
2、将方波的相位改一下,软件上增加反相,将Q10删除;

以上两个方法参考

网友:
看不清楚Q6的編號

网友A:
Q6,Q10之间怎么没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Q6,Q10之间怎么没限流电阻

不好意思,忘记画了,中间有一个1.5K的电阻,我用的是8050和8550的管子

网友B:
    电路重新整理下,得新调整下管子的Q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重新整理下,得新调整下管子的Q点。

上楼有什么好的建议吗,电路怎么调整?

网友:
    Q10确定没有接错 ?射极和集电极  没有颠倒?

网友:
    三极管的开关频率没有把握准,这两科一般作为功率管用不会用作于开关管

楼主:
    我现在改用关耦,去控制马达速度,请问哪位有比较好的建议吗,选用什么用的光耦好点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应呢

网友(2013-03-01):
    给三极管加贝克箝位和加速电容会好点

网友:
    普通817就够了,又不是什么精密的东西

网友:
频率才20K,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楼主学生吧,现在的大学教育质量伤不起啊,方波怎么能叫放大呢,用一个管子就好了,管子要饱和,20k的速度这么低的速度,随便找个光耦。电机是不能直接接上去的,感性负载,要有放电回路。

网友(点评):
何为放大?我不知道亲是怎么理解的?以我的理解,只要将输入信号的幅值变大了,而且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那就是放大吧。。为什么一定要去讲究输入信号是什么属性呢?难道直流不能有放大了?

网友(点评):
楼主把输入信号变为输出信号的时候,信号的频率没变化,只有幅值变化了(不管是变大还是变小)。我觉得这可以认为定义为放大了。采用放大的说法是一个比较广泛而且准确的说法。

网友D(2013-04-02):
引用 网友C:
楼主学生吧,现在的大学教育质量伤不起啊,方波怎么能叫放大呢,用一个管子就好了,管子要饱和,20k的速度这 ...

别人说错而已 其实是电平转换而已 不是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人说错而已 其实是电平转换而已 不是放大

施主真的是宅心仁厚。

网友:
    lz学一下orcad仿真,找一个电机的模型。就可以自己在琢磨一下。20k这么低的频率。

网友:
    多实践实践比空谈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