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提高铜皮表面平整度

楼主(2013-01-07):
目前一块高频单板遇到加工瓶颈,主要是铜皮表面太粗糙,造成损耗过大,请问有什么方法降低粗糙度啊?使用VLP的铜箔有帮助么?是否一定要进行黑化棕化处理,这样处理了之后铜皮表面是否就会很粗糙呢?

楼主:
没有人懂呢?目前我们暂时的做法是不处理黑化直接压合,但这样的问题就是结合度欠佳。单板容易翘起、翻层.

网友:
. \( R' A- f( c/ F1 ^Use Reverse Treated Copper Foil

网友:
不对啊,黑化是将表面氧化,黑化后表面会更加粗糙。高频现在很多用微波板表面镀金,平整度就高多了。

网友:
黑化或棕化主要目的是去除铜面的氧化物和增加结合力,同时会使铜箔变得粗糙。为了减少铜箔粗糙度,目前有一种新的工艺代替,好像是“白化”(具体名字我忘记了),粗糙度要小些,缺陷是结合力比前者差。目前主流还是用棕化和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