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NK和PSPICE有接口吗?

楼主(2013-01-07):
3金币
 我在SIMULNK里建了一个非线性电阻的模型,在Pspice里不会建,想问有没有转换接口呢?

网友(2013-03-18):
CADENCE有个SLPS接口的4 H" |/ T" O' P7 S6 w
PSpice SLPS接口和MATLAB/Simulink产品之间新的整合将有助于设计师避免上述问题。在很都例子中都实现了只需一个原型即可完成一次成功的系统设计。

网友(2018-01-15):
BIS模型可视编辑,检查,验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