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xDesigner在原理图如何批量删除Reference Number ?

楼主(2013-01-07):
请问DxDesigner在原理图如何批量删除Reference Number ?
非常感谢!!!

网友:
1、过滤器只选择symbol
2、ctrl+A
3、属性框中Ref Designator选项点右键选第二个选项。

网友(2013-07-11):
不过这样貌似只能选中某一页的sheet的器件位号。要删全部是要一页一页的全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