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 win7 系统求破解

楼主(2013-01-07):
各位大虾们,如题,请帮忙给出答复,万分感谢!

楼主:
高手在那里!

网友A:
    在XP 電腦上用龍老大的破解方式,暴力破, 然後再WIN 7 依程序安裝主程式 ,再把XP 破好的 C:\Cadence\SPB_15.7 整個目錄 COPY 到WIN7 一樣的位置覆蓋他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XP 電腦上用龍老大的破解方式,暴力破, 然後再WIN 7 依程序安裝主程式 ,再把XP 破好的 C:\Cadence\SPB_15. ...

    真有假的,强烈建议高手做个15.7在WIN7下的安装确解教程

网友:
    坐等WIN7破解

网友:
    早就可以了呀,我的WIN7系统,装的是15.7,有方法破解的啊,网上都有方法啊。做一个bat文件,自动加载破解文件。

网友(2014-11-17):
    這不是早有答案嗎??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