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板子上怎么画线圈?

楼主(2013-01-07):
现在手上有一个电源板子,需要画线圈
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还望哪位大侠出手相助,在此谢过~!
要是有相关资料就更好了~!
我的邮箱:897307112@qq.coom

网友:
引用别人的:

PCB走线电感

 下面图片 公式11
       其中W为走线宽度。注意PCB走线电感与敷铜厚度无关。

       从以上对数关系可以看出若PCB走线长度减少一半,则电感量也相应减少一半。但走线宽度则增加10倍才能减少一半电感。

过孔电感

 下面图片 公式12

h为过孔深度 单位mm( 其等于板厚)

d为过孔直径 单位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