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

楼主(2013-01-07):
    1线宽,线距是根据什么而定的(例如:usb走4mil线宽4mil的线距)
    2 板层是如何定的(有的是8层板,有的是6层)
    3版中的有许多connect,为什么为摆放在那里(比如cn1为什么不放到cn2的位置)

网友:
    线宽,线距,叠层设置是和你的阻抗控制还有布线密度有关的

网友:
    接口器件是和你的结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