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布弧线

楼主(2013-01-07):
为什么我按shift+空格 智能切换90度和135度两种状态,切换不出圆弧呢?还望大侠指点。

网友A:
如图..看看你是不是勾选了该选项....

网友B:
走线时按TAB键   取消LS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时按TAB键   取消LS选项

多谢两位大侠,按照你们的指导,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看看你是不是勾选了该选项....

多谢大侠,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