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一直重启问题

楼主(2013-01-07):
今天调试一个板子,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

图中比较器为LM393

具体电路就是上图,Output直接挂在CPU的一个中断脚上,当Output为一个上升沿的时候,我CPU就开始工作,如果Output为下降沿的时候,CPU就延迟一段时间以后关机了。当Input为7V以上的时候,Output就是高电平,当Input小于7V的时候,Output就输出低电平,也就是一个检测电路。

当Input大于7V的时候,机器就会自动开机,当小于7V的时候,机器就会自动关机。

现在的问题:

当我送入一个12V电压到Input的时候,机器就开机了,当我断开Input输入的时候,Output也变为0V了,机器延迟一段时候后自动关机了。但是在CPU的关机过程中Output突然产生了一个脉冲(高电平超过3.3V,持续时间大约500mS)(经过测量,此时Input并没有一个脉冲过来,但是Output会有一个脉冲输出)。于是刚刚关机的机器又自动开机了。因为检测到了Output的高电平。但是Output的持续时间很短,所以机器又会关机,所以机器的现象就是一直在重启(开机,关机)。之后我的Input一直都是0V的,但是机器一直会重启,也就是每当关机的时候,Output都会产生一个脉冲。

求高手指点。

联系QQ:460381988
联系电话:13510010387
联系邮箱:huangjinyi1989@126.com

问题比较急,大家都可以说说,集思广益嘛。。

另附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A:
建议U309 pin2,3挂两电容0.01Uf左右吧,5,6脚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U309 pin2,3挂两电容0.01Uf左右吧,5,6脚接地

5.6脚在应用中是加了另一路的比较的。不能悬空。
我考虑把电源的电容值减小吧。。

网友:
将R426断开,再测量看看output是否有脉冲,确认一下脉冲是由前端还是后端CPU造成的

网友B:
同四樓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四樓看法

我最然没去掉该电阻进行测量,但是我做了这样一个实验。我之前有过一个模拟电路搭建的检测电路。也是给CPU的同一个IO脚。
我测量了一下,之前的检测电路,该点在关机的时候 也有一个脉冲,但是这个脉冲幅度很小 只有几十个mV。持续时间也短。
所以即使是CPU产生的,我也觉得应该会比较小。不至于现在这么大。 大家在帮忙想想,我会断开该电阻进行一个测试的。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你可以这样做:
1、用双通道的示波器检测2脚和3脚的波形,看看2脚是否会出现脉冲?
2、如果2脚不出现脉冲那么这个脉冲很可能来自1脚的电源端,393是开集电极输出的,因此建议将3.3V和CPU的3.3V连接在一起,保证比较器和CPU一样稳定的电源,然后再测试;
如果这两个都不行请及时反馈结果,然后进行下一步分析

网友:
    具体你得控制还是没太听懂,但是你得这个主要得检测是看明白了,但是7V你是不能进行切换的,分压后要大于1.2V才可以输出高电平,我根据你得描述怀疑是不是IN—的电压变化导致的,input一直没有输入,IN+就是0V,问题就可能出现在IN-。

楼主:
    很感谢各位的回答,问题找到了,是因为Output输出低电平的时候,CPU就会控制系统去关机,而关机的过程中会把1.2V给关断,而此时Input的有可能稍微大于一点0V,所以Output就会有输出高电平了。现在我控制1.2V不关断,问题得到解决,没有复现。感谢大家的帮助 谢谢了

网友:
    同意4#的观点,先确定问题位置,再做进一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