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怪现象

楼主(2013-01-08):
我将万用表用电压档测量msp430f149的管教电压时,电路就正常,拿掉万用表后,电路就不正常了,怎么回事,是电磁干扰的问题吗?求牛人解释

网友:
是不是引脚有虚焊啊,你看看,不行重新焊下试试看

楼主:
不是滴,我都检测了

网友(2013-04-11):
你查看看是不是该引脚有对地电容或串接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