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打开PCB文件提示错误!求助,。。。

楼主(2013-01-08):
打开AD09画原理图没问题!元件里面也可以看到封装!!就是新建PCB文件或打开PCB文件时提示: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1718B4BE in module 'ADVPCB.DLL'. Read of address 00000058 at 1718B4BE.

Exception Occurred In
OpenObject

软件也重装过!也从新下了安装包重装!!要重装系统么?
求解lng。。。。。

网友A:
把文件重新保存一下再打开

网友B:
关闭DirectX功能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文件重新保存一下再打开

就是新建PCB文件也没用呢!感觉是软件或者是我的电脑问题!不过我装了AD10又能用啊!?注册表我也删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DirectX功能试一下

我没做3D的图!所以一直不用DirectX的!!

楼主:
只有先用着AD10了!!不过10的连线好像有点过于敏感额!用不惯啊!!

网友:
把相关的PCB  AD10的默认库都取消,然后你导入你自己的元件库。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