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铺网铜和整铜的区别

楼主(2013-01-08):
做PCB的时候看到有铺网格铜,也有铺整铜的,但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网上搜了一下,纵说纷纭,想请教一下权威解答,到底这两者之间有啥区别呢?主要从PCB工艺和电气性能两方面来说,欢迎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
    我认为没什么区别,只是PCB处理的设置有些差异。

网友A:
    一般都铺整铜的吧,刚挠板,挠性板处要铺网格铜,这样不容易断裂。

网友:
    楼上的是回复楼下的

网友:
    其实是散热问题

网友:
    热量大时,铺铜不容易起泡

楼主:
    大家回复的都很少,看来这个问题还真不容易啊,没人知道吗

网友:
    不太清楚,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铺整铜的吧,刚挠板,挠性板处要铺网格铜,这样不容易断裂。

    牛逼

网友:
    1、较低频时,敷实心铜;

2、较高频时,敷网格铜。(高频覆网状铜可以隔离高频干扰信号)

3、还需要考虑工艺:设计时大面积铺铜时候,最好用网格的,实心的在PCB过波峰焊时容易出现受热变形,

   实铜相对普通板用的多一点,但是有的板子高温的时候,实心的铜皮容易鼓起包。

    4、网孔主要用于释放回流焊时候基板释放出的气体,避免PCB鼓包,从电性能上看,实铜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