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晶振可以3个脚接地吗?

楼主(2013-01-08):
如图,电路有错误吗?芯片用的是MTK的

网友:
    这样也行吗

网友A:
    无源晶振通常要有反饋源才會起震盪,像現在 Y4 接法應該是不會動做的。

    你先告訴大家無法起振,再用「烤斃豬」振盪電路洗我。T_T

网友:
    版主说的对,你看一下等效电路,要有反馈回路最好也加上两个小电容来帮助启动。

网友:
    无源就是电容三点式振荡,你现在这样既不是无源也不是有源的接发,因为少了必要的两个负载电容;这个晶体有两个GND引脚是因为EMC的原因,属于扁平的贴片安装;特别注意精度要求,要调节到至少10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源晶振通常要有反饋源才會起震盪,像現在 Y4 接法應該是不會動做的。

    但是这是MTK原厂的原理图,不可能出现错误啊。

网友:
    既然你認為MTK原厂的原理图,不可能出现错误,那就無需發帖出來詢問了。

网友:
    晶体旁边明显有NC的字符呀。

网友:
版主说的正确的,这个晶振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
    没有见过Y4这样的接法,也没有在任何一款无缘晶振的datasheet上看到过这种接法介绍。就算是别人提供的原理图,没有公板测试结果,我也是不敢用这个接法的。

楼主:
    我找到了一个资料不知道是不是里面说的并联晶体振荡器,请大家指正

    晶体振荡电路(免费).zip

网友(2019-06-04):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一个资料不知道是不是里面说的并联晶体振荡器,请大家指正

    楼主,你这个资料跟这个晶振的接法怎么联系的,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B(2019-07-17):
    看到了就回一下,首先确定一点,这种接法是可以的,虽然这种接法比较少,至于原因在于芯片在内部做了处理,你如果测量晶振波形,会发现幅值非常小,mv级的

网友(2019-10-25):
    台湾泰艺晶振,可以为您提供服务,15920692237李生

    趁機打廣告,我們不鼓勵,所以不加分!^_^

网友:
这种无源晶振我是没这样结果,一般两只脚接地,两只脚接入并接入负载电容

网友:
这样没有回路应该无法起振。

网友C:
楼主贴图是wifi芯片的晶体电路吧?这样设计是正确的。

网友:
    不行哈,另一个是反馈,没有反馈一般是不会起振的(不工作)

网友:
    不过也有特殊的情况,新塘有颗芯片就是单端晶振连接,一般情况是不行的

网友D(2020-01-21):
    调试7628 测量不到波形40M  真纠结 但是去掉 板子跑不起 没见过这种解法

网友(2021-12-30):
引用 网友C:
楼主贴图是wifi芯片的晶体电路吧?这样设计是正确的。

    你好,请问为啥是WiFi芯片,这种三脚接地的晶振接法才对呀?我这是用的MT7628AN芯片,芯片也是因为这个晶振起不来,又在外边并了个3pF电容,也是时振时不振,不知道啥原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调试7628 测量不到波形40M  真纠结 但是去掉 板子跑不起 没见过这种解法

你好,请问你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我用的MT7628AN芯片,芯片也是因为这个晶振起不来,又在外边并了个3pF电容,也是时振时不振,不知道啥原理,方便加下联系方式吗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用的是MT7628AN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就回一下,首先确定一点,这种接法是可以的,虽然这种接法比较少,至于原因在于芯片在内部做了处理, ...

你好,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按照这个接法,时钟输出时的确就是mV级别的,但我的时振时不振,感觉还是没懂它的原理。而且我探头一点1.3 pF电容测时钟输出 ,我的功耗就降低了,关掉电源,还会恢复,不晓得为啥。我是在1.3pF上由并了个3pF的电容,才会有时钟输出,方便加下联系方式进一步沟通吗?18336096827

网友:
    这种接法确实没见过,建议看一下这个主控的数据手册,一般会有说明.

网友:
    是这样接没错的,我也有用过MTK的

网友F:
    兩、三個月前才被黃金狗大洗臉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兩、三個月前才被黃金狗大洗臉過!

狗哥无敌,蹲你的资料准没错

    附註︰在我們這邊,被狠狠地教訓了一頓,俗稱「被洗臉」。

网友:
引用 网友G:
狗哥无敌,蹲你的资料准没错

我這筆記,是真的被這隻黃金狗大洗臉後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狗哥无敌,蹲你的资料准没错

哈哈哈哈哈,大佬被巨佬洗

网友:
    谢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我用的MT7628AN芯片,芯片也是因为这个晶振起不来,又在外边并了个3pF电 ...

    可以这样  我们已经量产了 MT7628DAN这个芯片

网友E(2022-02-24):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  我们已经量产了 MT7628DAN这个芯片

你好,可以加下联系方式交流一下吗,我们现在遇到了一点问题:增益想达到28dBm,只能再加个PA,但是PA是单向的,我们只能单发单收,接收端我们能直接连MT7628DAN的 9,156脚吗?想问下贵司有这样用过吗?我看一些原理图9和156脚都是直接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可以加下联系方式交流一下吗,我们现在遇到了一点问题:增益想达到28dBm,只能再加个PA,但是PA是单 ...

我的电话:18336096827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  我们已经量产了 MT7628DAN这个芯片

我的电话:18336096827   硬件小白,希望大牛指教

网友:
    10年老贴了,。。。,这种接法当然可以

网友(2022-06-08):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是MTK原厂的原理图,不可能出现错误啊。

    你这样是连接晶振是不会振荡的,首先你要了解晶振的工作原理,晶振振荡是需要一个“激励电平”有源晶振本身有激励源(电平),而无源晶振自身没有激励电平,所以激励电平是IC提供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馈端,你把这个引脚接地了,那么晶振肯定不会工作了。
    晶振的工作原理:在石英水晶片的两边镀上电极,通过在两电极上加一定的电压,因为石英有压电效应,电压形成了,自然就会产生形变,从而给IC提供一个正弦波形。通过IC的内部整形和PLL电路后产生方波,然后输入给下级电路。有源晶振就是把频率部分和驱动PLL电路集成在IC外部,自成一体,直接输出方波供下级电路使用。
有时我们在参考厂商提供的DEMO设计时,也不要盲目照搬,也需要自己的理解,如果遇到不一样的设计时,要都想想,他为什么这样设计,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实在拿不准可以和厂商FAE联系一下,或许他是错误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