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差分对,用并联电容的原理

楼主(2013-01-08):
我在别人的原理图中看到差分时钟上并了一个电容,但是不知道这个电容的具体的作用!!
有哪位大大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阻抗匹配

楼主:
ying9621

阻抗匹配

是啥子原理?电容一般情况下是通交隔直的!!这样并电容,那也会影响信号的吧!

网友:
    这是阻抗匹配的一种形式,这里应用的是差模匹配方式,众所周知电容在电路中会有等效电阻,而差分信号中的信号时反向的,当信号中有噪声干扰时一正一负刚好抵消。

网友:
    你这个时钟频率应该算是高速时钟信号了,加个很小的并联电容,我认为是起到改善时钟信号的效果。增加上升沿时间,减少因为高速信号带来的信号完整性问题。

楼主:
    时钟的信号是方波吧,那来增加上升沿??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钟的信号是方波吧,那来增加上升沿??

    你好好在示波器下面看看时钟信号,放大了看,你就明白了。
    没有上升沿,你的时钟怎么从低电平跳到高电平???
    明确告诉你,方波也是有上升沿的,因为你放大倍数够,所以看着是方波,你多放大几倍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我中午实测了一下,没加电容的信号比加了电容的信号还要好!!这是啥子情况??电容没有匹配好??

网友A:
    1. 这个电容应该挂在接收端,从原理图上看时钟信号是从右向左,所以应该挂在隔直电容的左方向;
    2. 挂这个电容的目的,当然是实现信号完整性;
    3. 从仿真来看,差分信号经过隔直电容后,会有一个向内凹的驻点,挂了这个电容,驻点会平滑一些,也就是眼高增大,不过一切要看测试结果,也许那个驻点没有那么大,挂了电容反而是个累赘。

    高手啊

网友:
    这个一般做兼容的,在BOM表里面预留,并非一定要焊接。设计的时候可以做POFV,记得盖阻焊就行了。

网友(2013-05-15):
引用 网友A:
    1. 这个电容应该挂在接收端,从原理图上看时钟信号是从右向左,所以应该挂在隔直电容的左方向;
2. 挂这个 ...

正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这个电容应该挂在接收端,从原理图上看时钟信号是从右向左,所以应该挂在隔直电容的左方向;
2. 挂这个 ...

    聽說一個電容 C 跨接在差分訊號上,等同於兩個 C/2 的電容分別從差分訊號上落地是不?

雖說是等同,但實際應用上有差別嗎?

懇請指導!

网友(点评):
不太懂这样的做法!会不会是有其他作用?查分时候不焊接

网友:
    不太懂这样的做法!会不会是有其他作用?差分时候不焊接?

九樓不是說不一定會比較好,要量測過後才會知道,而樓主也說沒有電容訊號反而較好,但要看他是怎麼量的。其次是訊號不好看,有可能是削去上升或下降的銳角,反倒是抑制了電磁輻射干擾(EMI)。

這接法以前碰過,但不多見。而小弟也非高頻專業,仍需要其他高手的指導。

网友:
    滤掉杂讯,对信号反射造成的过冲等有改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这个电容应该挂在接收端,从原理图上看时钟信号是从右向左,所以应该挂在隔直电容的左方向;
2. 挂这个 ...

牛叉

网友:
应该是属于平衡桥的用法吧。容值得根据实际频率去选择。

网友:
各位继续讲啊,我说不清,反正我用过。加在DDR时钟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