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里如何设置shape与元器件之间的间距规则?

楼主(2013-01-08):
在规则管理其中,shape与其他之间的间距是10mil,如下图。

如图,图中DRC错误  “PS”。
如图,图中的走线用的静态铜。
请问,我应该如何设置规则,才能避免上图中的错误。
谢谢!

网友A:
把铜皮到pin的间距设小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铜皮到pin的间距设小一点就可以了

谢谢!

这样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随之出现,如果对整板进行铺地处理,那么就会出现铺地的铜与所有元器件的pin的间距都过小。

如果有两个shape,如何对这个两个shape进行不同的间距规则设置?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样可以解决问题

    你个鞭。。用区域设置不就行了。。

网友A:
    没有啊,你设完规则的话整版铺铜也是适用的,不过最好还是不要整版铺铜,以免出现碎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你设完规则的话整版铺铜也是适用的,不过最好还是不要整版铺铜,以免出现碎铜

碎洞是什么东东?

    难道不需要整板铺铜么?即使顶层不铺,中间层得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铜皮到pin的间距设小一点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

即使设置了shape与pin的间距,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