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朋友请进

楼主(2013-01-08):
allegro默认的丝印显示,好像线宽为0,怎么才能显示出真实的线宽?
谢谢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就一个蹄子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就一个蹄子没用的。。。

忘记在哪改了   类似于PADS的最小显示线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在哪改了   类似于PADS的最小显示线宽

如下图所示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