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产生的波形出现过冲和震荡,不知如何解决,望高手支招。

楼主(2013-01-08):
图1是使用示波器实测出来的波形(其中黄色输出,绿色PH引脚,紫色BOOT引脚),图2是原理图,原理图中有标明测试的位置。
测试发现BOOT引脚信号出现过冲。有哪位大侠可以帮忙看看,怎么消除过冲?过冲产生的原因会有哪些?
1、原理图TPS54233:

2、使用示波器测试的波形:

3、BOOT引脚波形放大图:

楼主:
没人回答吗?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应该是可以限压实现的

网友:
这原理图 看不清楚  器件的值都看不清楚  楼主弄个清楚的来

网友:
楼主的原理图 看着不清楚
我觉得可以先看看参数是否有需要调整的

网友:
BOOT引脚,并联10K电阻到地,试一下

网友:
信号地和电源地没有隔离好

网友:
有过冲就过冲吧,只要输出的直流纹波小就好,DC DC本来就这样,你要效果好 后面加上一级LDO不就好了。。

不错,这招很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