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线阻抗控制(50欧姆)用SI9000怎样计算线宽与线长

楼主(2013-01-08):
求助天线阻抗控制(50欧姆)用SI9000怎样计算线宽与线长?
这样布局是否合理?

RF

RF

楼主:
求助..天线断铺铜间距多少才合适?最好是验证过或仿真过的经验值..
谢谢!

网友:
满足50欧就可以,一般是3W线宽。
长度要尽量短,避免换层!

楼主:
感觉底层所走的电源线很不好..会影响到RF性能...有什么方式能走好这根电源线呢?

网友(2014-04-20):
RF desing
1.先确定你所产品的频率是多少?
2.根据频率计算出波长,也是就天线所要多长。
3.确定天线的长度后,再确认你所要的天线阻搞,一般在25-110之前,常用50或者75欧
4.在用SI 9000计算出要怎么宽的PCB走线,铜皮厚度,以及板材的介数等.
5.你天线哪儿引出不要打过孔.直接顶层进行.

网友:
L123和L124在一条直线上好吗,我看有的地方都是错开的,不知道哪个更好,希望高人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