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ltium designer 9 4层板设计的相关的视频?

楼主(2013-01-08):
最近要画4层板,以后可能会画6层板,由于以前画的都是双面板,对4层板不了解,求指导。若有4层板的视频那是最好的,

网友A:
    之前我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可是我错了,我还是一样要自己来学习,还好我同事那么好的教我!谢谢!

网友:
    视频没有哦,双面板和四层板的设计理念是一样的。四层板的话在叠层和阻抗控制方面需要注意下。应该会有一个完整的地平面吧,对于信号质量来说更好了。如果信号不多,中间两层可以弄一个GND平面和Power平面来处理。关于这个叠层的话,很多种方案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的哦。
推荐两种叠层:TOP-GND-SI-BOTTOM 或者TOP-GND-Power-BOTTOM。这两种叠层主器件面都放在TOP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可是我错了,我还是一样要自己来学习,还好我同事那么好的教我!谢谢!

这样说,你已经经历过这段路程怎么走了,你能不能指导指导呢,说一下具体的方法呢?

    其实就是 LAP 说的那样处理就可以了,对设计者来说多层板设计不是难度 。